如何有序排故

楼主:
自己做一个1602液晶显示的小电路 (  芯片 液晶  复位电路 晶振) ,安装连接完全按照学 习板上的,但是结果在学习板上正常显示,但是在自己制作电路板上就没显示,自己也有好几种猜测,得但是都没解决问题,求教下怎么系统有序的排查呢?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11-11-18):
请等待本版10点的帖子。

网友B:
-1,万能表示波器。
0,程序要带测试功能。
1,检查连线。
2,检查短路断路
3,检查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早上找到原因了,是晶振电路,用镊子或者表笔接触下晶振电路的电容就正常工作了,但是每次重新上电总要接触下才正常工作,是晶振没有起振吗    问一下晶振是否起振怎么判断呢
无法起振怎么排故呢

网友A:
示波器10X档测。

楼主:
:)除了示波器还有什么方法吗,手头上没有示波器工具的

楼主:
顺便问下示波器是测ALE引脚的波形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晶振没有起振,在XTAL2引脚串联了一个120欧的电阻启动就正常了 看手册上说的 推荐在XTAL2 管脚串一个120 - 160 欧姆的电阻再到晶振的管脚,如果这样XTAL1 管脚旁 的 C 1可以上(并且是推荐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