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四批)tendence第三帖:KEY

楼主(2011-11-18):
ce, TE, IO, gp, pi

再次感谢lixiaoxu2meng的帮助,其实这个程序真的是我写的,只是写好之后发现跟lixiaoxu2meng的key程序很像
该程序总共使用key1,key2两个键,key1使led亮灯数目增加,key2减少
直接上程序
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hw_config.c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系统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端口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6, E_IO_INPUT );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main.c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4个LED交替点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lednum,flag_key1,flag_key2; //计数亮灯的数目
Set_System();

lednum=0;
while(1)
{
while(!DrvGPIO_GetBit(E_GPB,15))
{
delay_ms(30);
if(!DrvGPIO_GetBit(E_GPB,15))
{
flag_key1=1;
while(!DrvGPIO_GetBit(E_GPB,15)) ;
}
}

if(!DrvGPIO_GetBit(E_GPB,14))
{
delay_ms(30);
if(!DrvGPIO_GetBit(E_GPB,14))
{
flag_key2=1;
while(!DrvGPIO_GetBit(E_GPB,14)) ;
}
}

if(flag_key1)
{
flag_key1=0;
lednum++;
if(lednum==5) lednum=0;
}

if(flag_key2)
{
flag_key2=0;
if(lednum==0) lednum=5;
lednum--;
}

switch(lednum)
{
case 0:
DrvGPIO_SetBit(E_GPA,2);
DrvGPIO_SetBit(E_GPA,3);
DrvGPIO_SetBit(E_GPA,4);
DrvGPIO_SetBit(E_GPA,5);
break;
case 1:
DrvGPIO_ClrBit(E_GPA,2);
break;
case 2:
DrvGPIO_ClrBit(E_GPA,3);
break;
case 3:
DrvGPIO_ClrBit(E_GPA,4);
break;
case 4:
DrvGPIO_ClrBit(E_GPA,5);
break;
}
}
}

楼主:
该程序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设计原本一盏灯都不亮,可偏偏亮一盏,我也很奇怪。

网友A:
俺能看出是lixiaoxu2meng的风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风格是完全模仿的,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风格很简洁,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