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CP1027和NCP3170做开关电源+待机方案

楼主(2011-11-18):
如图所示,输入得12V实测为9.8V,输出却为0V,请大家帮忙解答!多谢!

楼主:
图中稳压管为12V的。。。O(∩_∩)O~

网友A:
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您能详细的说一下吗?小弟比较菜。。。O(∩_∩)O~

网友A:
输出的5V对地之间需要接一个电容,用于滤波,一般用电解电容!

网友B:
输入稳压管用不上,换成大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