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忙分析下现场通讯错误都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8):
这个是我通讯的一个示意图,我的楼宇终端(采集热能表的数据),通过集中器采集数据,我和集中器距离很短用485通讯,集中器和表距离就比较长(装到小区各层),用meter-bus通讯。由于平时测试条件不足,没进行长距离测试,测试时采集的数据也都正常,且我和集中器是短距离的485,就没考虑太多,长距离只要集中器能正常采到传给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
    今天在现场尝试用楼宇终端读表,发现很多问题,数据直接什么都没传上来,有时刚上电时能读,多过会就完全读不上来,集中器经常显示过载,而我没路的表没超过他的限制。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纠结,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是我这终端问题呢,还是集中器和表的连线问题。

网友A:
总线隔离了没?

楼主:
终端这边做了隔离,其他不怎么清楚

网友B:
485加上拉没,通信没冲突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485这边通讯以前试了都是没问题的,且是短距离的今天去现场调试了,发现表少的时候能正常通讯,现在表加到30个,貌似集中器的过载灯会闪下,少的时候过载灯不会亮,通讯正常,我分析可能是集中器过载问题,我看集中器一路最多能带60块,现在30多块就可能过载,求教meter-bus总线带载能力怎么算呢

网友A:
485驱动能力弱。或者阻抗不匹配。

 换个485芯片试试。。

网友C:
先实验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是485还是MBUS。

楼主:
项目终于结束了,回去了,是表的静态电流比较大,
导致m-bus集中器带的表数量就少了,而我这每路带的表超过界限,
提示过载,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