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led立体字发光

楼主(2011-11-18):
我在一个立体字上布满贴片led使字体发光,比如中国农业银行。我的pcb版应该怎么画。

网友A:
这………………,说清楚点,你这问的不是PCB问题,而是工艺问题,LZ说清楚点

网友B:
可使用AD软件下的Edit->Smart Paste...
或Protel 99se下的Edit->Paste Array...
进行有规律的粘贴和布局。

网友C:
在丝印层放上大的字体,沿着字体放LED ,如果你钱多,就整块做板,
想省点呢,就按字体比划裁板 中间连线

网友D: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LED密度高且间距均匀,否则斑驳。
如果字大,用大直径LED吧,用最便宜的单面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