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ssign语句

楼主(2011-11-18):
部分程序如下:
申明语句:
inout [15:0]                       PORT1;

reg  [(FIFOWITH-1):0]       data2usb;

结果我在always里面写了如下
begin
         data2fpga <= PORT1;
         assign PORT1 = 16'b0000000000000000;
      end

编译产生如下错误

Error (10137):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USB_FPGA.v(104): object "PORT1" on left-hand side of assignment must have a variable data type
其他几处用到PORT1的也是同样的错误

Verilog里面inout不是默认是wire类型的吗?为什么上面用assign会报错,搞不懂了。。。

网友A:
Assign不能用在always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初学者,很多小白问题。。。
那版主,我再建立一个reg型的变量,在always模块里先将数据传给这个reg变量,在always模块外用assign将这个reg赋值给端口,这应该可以把?
试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B:
data2fpga <= PORT1;
          PORT1 = 16'b0000000000000000;
可以同时进行阻塞和费阻塞赋值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论坛里面我的**

网友C:
嗯,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