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中颖单片机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1-11-18):
最近接触中颖单片机,出了点问题,请熟悉的朋友帮帮...

型号:SH79F168U(不知道中颖为啥不提供SH79F168P)
下载器:usb-jt51
keil-uV2开发环境
计算机:IBM-T43

问题描述:
新片子,大概前面20次下载还比较流畅,后面就经常出现报错,再往后报错就越来越多了。
更换了2片,情况一样。
增加上电复位电路后,直接就下不了了(考虑到内部加了上拉,之前没加复位电路。R=10k,C=0.1uF、0.01uF、0.001uF均试过)
但,前面下载成功的程序还在,上电后,还能正常跑。file:///C:/error.bmp

肯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
谢谢
nuptni

nuptni@126.com

楼主:
报错为:
通讯错误
芯片没有回应,请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很想支持中颖,请知道的朋友帮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烧录座老化,插针与芯片引脚的接触不好
2.JTAG线接触不良
3.假如芯片是焊在PCB板再进行烧录的,请确认用于通信的四个JTAG Pin是否与其他电路模块共用,假如是怀疑是受到其他电路的影响。

楼主:
感谢neyo.zhong
jtag线应该没有问题,换在其他板子上就可以正常下载了(只是现象依旧,下载的次数有限)。
芯片是直接焊接在PCB上面的,四个jtag-pin是单独的,没有与其他电路有任何联系,可以排除其他电路对下载的影响。
计算机换成台式的也是这样。

网友A:
假如是焊在PCB上进行烧录,最好就只连接四个PIN,不要接振荡器、电源电路、复位等,这些都会有影响。等MCU烧录完了,再焊接其他元器件,就不会有问题。
你的现象感觉像是受到电容的影响,看看把VCC输入端的电容去掉试试看。

网友B:
这样,你试试先将外围电路弄掉,多烧写几次,看看是不是有你说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
试过了,还是下不了。
换个新的片子就好了。
无语......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啊,没有道理啊,建议你拿个无其他外围电路的板试试,我依然觉得是外围电路的影响。

楼主:
感谢neyo.zhong!
    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外围很简单,是六路PWM输出,驱动电机的。
    如果是外围电路的问题的话,换新的芯片时也是有问题的。

换M8了,很想支持中颖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请将样品电路板寄到中颖深圳分公司的技术支持进行分析,我们会给个满意的答复给您。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5号本元大厦5A 钟良武收 13631587599

希望不要在没有搞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这样不止伤害您自己的利益,也误导了我们其他客户。

网友A:
我们还是首次听说过有客户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感谢neyo.zhong

首先:如果是外围电路的问题的话,为何在换新片子的时间可以正常下载。

其次:现在实际的应用电路是六路PWM输出,驱动电机用的,很简单了,没什么可以外围电路可以“弄掉”了。

网友B:
感谢neyo.zhong!
    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外围很简单,是六路PWM输出,驱动电机的。
    如果是外围电路的问题的话,换新的芯片时也是有问题的。

换M8了,很想支持中颖的。 ...
引用 楼主:

M8是什么东西啊?Cortex-M0?
LZ如果想了解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还是听neyo的好。我们SH79F168U也出货了几百万片,很少有听说LZ的问题。

网友C:
JET51下载程序对电源电路里的电容量很敏感,楼主注意检查,有要求的,不能太大。

网友D(2014-03-17):
引用 楼主:
感谢neyo.zhong

首先:如果是外围电路的问题的话,为何在换新片子的时间可以正常下载。

你是做无刷电机?

网友E:
用过88f2051,觉得中颍,还是不错,应该没这么快坏的

网友F:
中颖的也在试用2051的,有下载几次后再连接不上的,不知啥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中颖的也在试用2051的,有下载几次后再连接不上的,不知啥回事

有时会这样,但片子没坏, 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G:
没发现过JATG下不能下载程序的问题。不过ISP下载的时候,会偶尔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