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与DSP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你好,想问问sdram与DSP接口的问题。我的SDRAM数据线为16位,DSP的EMIF数据线是32位的。
我用一片sdram行吗?还是必须用两片凑成32位?

网友A:
EMIF可以设置字长,它的使用很灵活,一般接8/16/32位外设都是可以的,具体查查手册和评估板。

楼主:
谢谢了,datasheet也是这样说的,不过好多评估板都是用两颗dram凑成dsp的数据总线数目。

看了好多参考设计,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的异步设备可以这样,但sdram 的接法好像都是两颗,不知道为什么。

用一颗应该没问题吧,只是用dsp总线的一半。

还有就是 有的型号的dsp的下载接口,只有一个emu0 ,而emu1没有,emu1可以不连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