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调零求解

楼主(2011-11-19):
采集0~10mv信号 是电瓶的充放电检测 无需精度 通向放大 问题是在同向端用那个可调电阻调零效果很好,因为已搭电路实验 但我看很少有人这么做,请问这样有什么不妥吗?另外用358做射级器输出中点电位很不好,它自身温漂很厉害造成中点电位也飘,还不如不用,请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还有一点~如果输出至ad 但和ad使用同一5v电源, 地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R5换成2.5V稳压管或者TL431之类的。输入在哪里,RV1是调零吗?

网友B:
使用仪器仪表放大器代替LM358

楼主:
R5换成2.5V稳压管或者TL431之类的。输入在哪里,RV1是调零吗?
引用 网友A:

BAT1模拟1mv信号 实际是康铜丝采样 rv1就是调零 搭出的电路能调零而且似乎合乎标准,1mv模拟是由电阻分压得来,就是不知道实际有什么影响,因为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