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J-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19):
新买的arm开发板,芯片型号:STM32F103VET6, 编译器:IAR,仿真器:J-LINK。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API Error: Debugger tries to select a device afte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arget CPU has
already been performed. Device selection not executed.
我想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新来的看看无内容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B:
好像你没有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C:
这些东西,都不适合你。

网友D:
没有选芯片型号。

网友E:
这不很明显吗,芯片的型号没有选。

网友F(2014-04-24):
转: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2&t=2997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为什么出现Device selection not executed是因为执行exec device = stm32f103c8时出现错误,原因大概是因为Jlink驱动版本的问题,之前用的是4.34版本的,换成了4.40版本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