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11-19):
有源滤波器 里 提到电阻电容的参数 决定带宽问题。

我想问的是,最终做好的有源滤波器 的 带宽 和运放没有关系吗?

运放带宽应该也限制滤波器的带宽吧?

比如我想做一个1M的低通滤波器,选择运放的时候,得考虑运放带宽参数如何?

顺便问句:现在有源滤波器带宽一般可以做到很大吗?

网友A:
当然和运放有关,因为理想运放是不存在的。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必须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以适应工作频率的需求。

楼主:
那该如何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以适应工作频率的需求呢?
书上一般只提到电阻电容,几乎没提运放带宽和滤波器带宽的关系,有什么资料针对这方面说的较详细的吗
或者老师您讲讲吧,就是比较浪费您时间了。。。

网友A:
to 3L:

运放有个参数叫单位增益带宽积,即带宽乘增益(开环)。在选用运放时就必须根据工作频率以及增益需求来确定采用哪种具体运放。最低要求所选的单位增益带宽积需大于等于工作频率和增益的乘积。具体可以从下式分析:

    G = A / 1 + F A

其中G是放大器的闭环增益,A为开环增益,F为反馈系数。

按理想情况(A = ∞),G = 1 / F。所以,以1/F定为理想的放大器增益。如果运放的单位带宽积(UGBW)是B,则要求在工作频率下开环增益的模至少为 1/F。代入A得(注意运放主极点的-90度相移,即-j):

    G = -j (1/F) / (1 - j) = (1/F) / (1 + j)

取模得:

    |G| = (1/F) / √2

显见,满足最低条件下的运放闭环增益下降3分贝。若需进一步提高要求则取更大的单位增益带宽,此外还需注意放大器的稳定性。

楼主:
to HWM:
你说的增益带宽积B 也没用上啊
“如果运放的单位带宽积(UGBW)是B,则要求在工作频率下开环增益的模至少为 1/F”

网友A:
to 6L:

单位带宽积(UGBW) 大于等于工作频率(f)乘增益(1/F),即 B ≥ f / F。

网友B:
:o不明啊

网友C:
除了与增益有关还与滤波器的Q值相关,Q值越大,需要运放截止频率越高。大约的一个公式是特征频率误差等于Q*f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