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4.76V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1-11-19):
(无正文)

网友A:
R3是滯環耦合電阻,簡單看 ,算上升門限時,可以將R3看成与R2併聯。算下降門限可以看成与R1併聯,
上升門限-下降門限=滯環電平。

(但是你的電路中R3接到5V的,而R1接到10V。要用全歐姆定律才算的準)

网友B:
1.先利用戴维南等效,将R1与R2等效成一个5V输出阻抗Ro=5K的电压源
2.假设现在输出为高,计算比较器+端电压,V+=(Ro*5)/(Ro+R3+R4)+(R4+R3)*5/(Ro+R3+R4)=4.999
3.假设输出为低时,计算比较器+端电压V-=4.76
4.这2个电压就是迟滞电压

网友C:
首先认为运放输入阻抗超级大,大到输入脚都断开了。
然后输出只有2种情况,0或者5伏。
最后就自己算,很简单,就是几个电阻并串联的问题而已。

网友D:
参考附件资料,拿笔试着算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E:
4.76V 就是 (R2//R3)与R1电阻对10V的分压值。

楼主:
6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