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20MHZ,通带为300KHz

楼主(2011-11-19):
(无正文)

网友A:
一倍不够.....
你算下就知道了,一倍余量的增益带宽积,在20MHZ时的开环增益A只有2.
那么单位闭环增益G=A/(1+AF)=2/3.也是最大的闭环增益.高于20Mhz的衰减更大.

网友A:
不要把"采样定律"套到这里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10倍余量的话,20Mhz时 开环增益为10
单位闭环增益10/11 ,这样就够了吗,
其实还是没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算单位闭环增益的时候,把F看成1了?为什么

还有  为什么要算单位闭环增益啊

网友B:
2楼的计算有问题,如果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是40M,那么在20M的时候运放的开环增益已经有较大的相移,开环增益是个模为2的复数,不能用实数2来计算。
“网上有个回答: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至少要大于20MHz一倍以上”,这个是必要的,但为了保证了滤波器的性能,做到这个可能还不够充分。在计算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通带增益的时候,是按运放“虚短”的理想条件来计算的,但如果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有一定的相移,“虚短”的近似程度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如果所选的运放带宽不够,就会对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通带增益有一定影响。设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是B,反馈系数是F,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w,为了使运放的闭环增益相移较小,B应该数倍于w/F。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相频特性应该与幅频特性分开讨论.

网友B:
这里不能分开讨论,Af=A/(1+AF)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用的变量都是向量,所以不能与相频特性分开讨论.

网友A:
这里不能分开讨论,Af=A/(1+AF)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用的变量都是向量,所以不能与相频特性分开讨论.
引用 网友B:

任何公式都可以分开讨论.向量本来就2个量,但又是统一的.
相频和幅频,就看更关心哪个.在足够裕度的情况下,一般系统更关心幅频一点.

网友B:
任何公式都可以分开讨论.向量本来就2个量,但又是统一的.
相频和幅频,就看更关心哪个.在足够裕度的情况下,一般系统更关心幅频一点.
引用 网友A:

不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把某运放的开环传函近似看成单极点函数,即在开环增益下降到0db时仍忽略主极点之外的其它极点的影响。设开环增益下降到0db时频率为f0。 把这个运放接成跟随器(F=1),那么在频率f0处,运放的开环增益为-j(模为1,相移-90°),代入Af=A/(1+AF),跟随器的闭环增益Af = (1-j)/2, 模是0.707,相移为-45°。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常识,增益带宽积是常数,f0正好是跟随器的-3db上限频率。
而如果把开环增益为1(幅值,不考虑相频特性)代入Af=A/(1+AF),就会得出跟随器的Af=1/2的错误结论。所以在公式Af=A/(1+AF)中不能把幅频和相频分开讨论。

网友A:
我说的相频和幅频是指的Af的计算结果.
中间代数确实是需要用向量本身来算.

网友B:
你在2楼的计算就是直接把实数2代入,如果把-2j代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A:
我直接取摸计算了,但|1+AF|摸计算不对,一般AF都比较大,近似计算1+|AF|.
LZ可以用G=(1/F)*(1/[1+(wj/wh)])这个公式去解决运放的大部分问题(开环单极点,纯阻性反馈).
其中wh为闭环的截至频率.w为输入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