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动硬盘盒大家都要赛普拉斯芯片

楼主(2011-11-19):
这种芯片好在哪里,看网上都大力推荐这种芯片

网友A:
移动硬盘盒的USB接口芯片,USB接口芯片承担硬盘盒与计算机的通信工作,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识别度,要插上后,计算机马上能认出USB硬件;二是数据交换速率。赛普拉斯芯片在低价格的情况下能提供相对的高指标性能,所以现在的移动硬盘盒大多应用Cypress 68300C芯片。

网友B:
专业,性价比高 低价格能提供高指标性能

网友C:
普拉斯芯片是移动硬盘盒的USB接口芯片,USB接口芯片承担硬盘盒与计算机的通信工作,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识别度,要插上后,计算机马上能认出USB硬件;二是数据交换速率。赛普拉斯芯片在低价格的情况下能提供相对的高指标性能,所以现在的移动硬盘盒大多应用Cypress 68300C芯片。

楼主:
感谢上面兄弟的回答啊 现在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原来是这样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网友E:
性价比高 cypress在这方面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