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里,如何让timerA的ta0脚输出方波,不用调节占空比的

楼主(2011-11-19):
MSP430里,如何让timerA的ta0脚输出方波,不用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A:
http://focus.ti.com.cn/cn/mcu/do ... 38&familyId=342
这是TI公司的源代码,有很多的例程,自己去找合适的程序,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程序移植能力。

网友B:
设定一定的CCR0的周期,然后在ISR中反转GPIO就可以了。

网友C:
1、如上楼所说,你可以设定timer的频率,然后在中断函数中直接进行翻转即可,这是50%的占空比。你要想控制占空比也可以在中断函数中控制高低电平翻转的比率。
2、你如果想用timer的pwm功能,就必须的有占空比这个概念。

楼主:
谢谢上面的解答 结贴了

网友D:
TI公司的源代码得多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