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简单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11-19):
1.片内,片外存储有什么不同,他们区分的标准是什么,“片”指的是什么?
2.复位电路中的电容,电阻,晶振值是三者知其二的,那么他们之间是如何计算的。比如说我晶振12M,电容10uf,那么我的电阻取多大呢,这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各位给予详细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A:
1.当然指的单片机了。
2.复位电路无需晶振。

网友B:
片内是单片机出产自带的,片外是由于片内不够用所扩展的存储单元
复位电路 只要满足一定时刻的电平条件就可以

楼主:
复位电路确实是不需要晶振的,但是不同的晶振他的电容值范围是一样的吗?由此他的电阻值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我想知道他的电容和电阻是怎么确定的,定量。。。谢谢指导3# JLINGON

网友C:
楼主可能是看了51的书,说复位电平要保持多少个时钟周期,其实一般单片机复位电路不会弄得这么极限,比如复位芯片,一般都会做到200mS左右,所以主要不是对上电时间要求很严的电路,不用研究这个,等你做到要求严格那个层次的时候,自己也就知道去研究了。

复位RC是根据RC时间常数来算的,楼主可以按100mS来设计,可以认为和晶体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