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速的交流电机控制回路中的差模电感问题

楼主(2011-11-19):
我们的交流电机使用可控硅进行PWM调速,在可挂硅输出端的火线上串接一差模电感,现在想把这个差模电感取消掉,但是EMC低频部分不过,将火线,零线都从开关电源端的共模扼流圈引出后,EMC低频仍然不过
请问各位达人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将这个差模电感取消并不影响EMC性能

网友A:
此差模电感是用来抑制火线上的谐波的。既然其对EMC有效,那就没必要将其取消。

楼主:
2# HWM 主要是这个东西加工比较困难,可能加大共模扼流圈的感量,再将零火线从那里引出,或者用别的办法,比如二极管、电阻之类的代替?

网友A:
to 3L:

共模和差模电感是不同的,但不管是那一类,其作用是抑制某一频率范围内的干扰。二极管(TVS)和电阻的作用又有不同,TVS主要是起保护作用(对干扰作用不大);而电阻由于其全频率衰减损耗作用,也不适宜。

楼主:
4# HWM 那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