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PICKIT3到了,ICD2可以完全不用了!上个图!

楼主(2011-11-19):
ICD2连接16系列不好用,所以又申请了一个PICKIT3!

以后ICD2可以沉睡了!!

网友A:
呵呵,楼主是原装的哦。如果是讨的就不说了,目前淘宝上也就200多块

网友B:
你的ICD2可能是第三方生产的,我当年可是扔了高奇做的ICD2至少有10个。

太烂太烂,后来换来一个原装ICD2就基本好了。

网友C:
1# Ryanhsiung 这个怎么申请的呀?

网友B:
1# Ryanhsiung 这个怎么申请的呀?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向公司申请,如果企业有规模,和代理关系好,可以向代理申请一个。。。:L ,你总不会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吧。。。

网友D:
一直用的ICD2,看来落后很多了,

PICKIT3有啥改进?

楼主:
1# Ryanhsiung 这个怎么申请的呀?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买的,500多块

楼主:
6# xaq79 连接稳定,速度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