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此电路图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1-11-19):
书上说电路的公共端是集电极。。怎么看的?还有它的等效电路为啥是这么画的?

网友A:
re LZ:

所谓共集电极就是输入和输出信号以集电极为共同参考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信号特制交流信号。可见,虽然图中输入和输出都是以地为共同参考点,但由于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在电源端,而电源端相对于地是交流短路,所以就交流而言,可等效地看成是以集电极作为其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共同参考点。

下图为三极管等效电路(交流通路),要明白此图最好先了解三极管的等效模型先。

网友B:
确定输入级和输出级,剩下的就是公共级。
ps:你的图片容量也太大了。。。我半天刷不出来。。建议以后上的图容量小一点,方便他人打开。

楼主:
2# HWM 谢谢,不过图呢?
3# xia_os
我会注意的
我还是搞不明白,说确定输入和输出,输入的我确定是基极了,但是共射电路的和共集电路是输出没什么区别啊。。。如何判断?

网友C:
LZ 还是没有太分清楚直流交流分开来分析的方法, 这里讲的三极管的很多参数都是指的交流参数, 直流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三极管本质是电流放大(包括直流和交流),  而通常说的放大,增益等等都是对交流而言的。 至于共射,共极区别, 也是针对他们特性来区分,应用的。 如果,针对低频率(w),小信号(v), 而言。 放大能力上, 共射能够放大电压, 也能够放大电流, 共集只能放大电流,不能放大电压。(比较你提供第二图,输入点从Ui看进去,电流为ib, 输出电流从Uo看进去为ie,对比电流被放大, 但是,电压对比一个Ui=ib*rbe+ie*Re//Rl, 一个Uo=io*(Re//Rl//(rbe/(1+beta))) io=ie+i_Rc'

网友B:
LZ请看电路结构:信号从基极输入,从射极输出,所以剩下公共极为集电极,所以该电路为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也称射极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5# pover
2# HWM
明白了,共集和共射的输出区别是因为Rc和R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