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管电路请教

楼主(2011-11-19):
如图。(1)加上输入信号后,发现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压不是零,而是有一个峰峰值1V左右的信号,最大值是-1V。输出端几乎没有信号输出。光信号频率为100KHz,电容68PF,电阻100K.
(2)如果去掉电阻,现象与(1)中大同小异。
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上电后运放发热严重。

网友A:
采用的是什么运放?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多少?

楼主:
MAX4016.宽带运放200MHZ。

楼主:
如果摘了光电倍增管,(1)中就运放就不会发热,负输入端是零。

网友A:
负载是什么?

楼主:
51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不需要输入阻抗大的吗? MAX4016输入不是FET型的

网友C:
了解更多请自己看看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网友D:
光电倍增管是前面的光电二极管表示的吧?
你使用光电倍增管的参数,输入范围、输出范围及使用要求?

网友:
怎么可能在输入端有1V的信号,这是零偏置的时候,只有当接入光信号时才会有电流输出,要不然就只有光电管的暗电流,怎么会是电压信号呢

网友E:
怎么高手没有继续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