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感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19):
问下这个电路中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不是电感,是磁珠,
在特定频率段通过将信号转化为热进行频率滤波的

网友B:
滤波,阻止高频信号通过,100M时600欧,信号线上很常用的一个器件

网友C:
PI型低通滤波器

网友D:
同意2楼,的确是电感,净化电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