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扩流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左边电路是一个5V扩流电路。TL431产生的5V虽然挺准,但输出电流太小,所以通过运放和9013扩展电流,因此图中央下侧的“+5V输出”才是最后的5V电源输出端。这部分应该没啥问题。
但右侧电路,A-D4个端子是其它放大电路产生的信号,直接连MCU的AD脚。由于怕运放饱和导致A-D4个端子的电压太高(运放电源12V),因此用4148钳位到5V。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A-D4个端子的电压都达到10V以上(也就是它们前面的运放都饱和了),则左边扩流电路里的运放324的负电源-12V会变为-3V左右,同时5V输出也升高至5.7V左右!若A-D4个端子中有一路信号电压比较正常(5V以下),则-12V也会变成-8V左右,5V电源倒还算正常。若A-D4个端子的电压都正常的话,则-12V和5V也都正常了。想请教的是,为啥-12V会受到影响呢?324会否损坏?

楼主(2011-11-19):
哦更正一点,右侧电路的A-D4个端子不直接接到MCU的AD脚,而是从1K电阻与4148的连接点接到MCU的AD脚。是为了防止MCU的管脚收到太高的电压。MCU电源是5V,也是由左侧电路提供的。

网友A:
re LZ:

首先,这里的扩流只是单向拉电流(流出方向),对于A~D电压抬高通过电阻和二极管的罐电流(流入方向)此扩流无效。由于三极管be间反偏,估计be结击穿(未必损坏)导致运放过载影响到电源电压(估计负电源内阻也过大)。

三极管必须改成PNP管再做成向下的射随才行。

网友B:
以A-D4个端子的电压都达到10V以上的分析为例:
如果A-D4个端子的电压都达到10V以上,相当于把10V以上的电压加到+5V输出端,也就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从而使运放输出为负的饱和值(+5V基准不变)。三极管截至。运放324的负电源-12V会变为-3V左右的原因:
根本上说负载太大了,即-12V对地电阻过小。具体原因可能是ABCD端的信号产生部分有关

网友C:
3楼解答正中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2V就是用79L12输出的。+12V是7812输出的。 为啥9013的BE结反偏,就会使运放过载? 又为啥过载后只影响-12V,而+12V没影响?
你说的“改成PNP管再做成向下的射随”,我不是很理解。能否图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解决呢?

网友B:
把二极管的阴极从+5V输出端断开,连接到地。
“从1K电阻与4148的连接点接到MCU的AD脚”
并不能起到多好的降压作用,建议使用TVS保护单片机IO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这样做,4148阳极是要连MCU的AD的,所以阴极不能接地。

网友B:
你在4148阴极加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去掉二极管,使用5.7的TVS管对地进行保护。

网友E(2013-01-18):
4楼靠谱,但也无法切中楼主要害

建议楼主先从+5V负载特性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