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V转3.3V常见的DC-DC

楼主(2011-11-19):
各位大侠,能否给小弟提供一款5V转3.3V常见的DC-DC,IC外围元件越少越好。

网友A:
你好,这个芯片很多,我有规格书,比如SY8008,ME3101等,同步的,外围元器件少,如果你需要,你可加我QQ,我发规格书给你!

网友A:
我QQ是1450531601

网友B:
1117就可以啊

网友C:
lm2576,2596都可以,比要1117可以供的电流更大

网友D:
MP1482
MP1484

网友E:
1117-3.3就好了,体积小,外围器件非常少

网友F:
请问楼主,3.3V输出电流多大?电路上是否有其他容易受干扰的敏感器件?
这类DC-DC很多。

如果对电流和效率要求不高,建议采用LDO,LDO比较稳定,体积也小。
如果电流大或者对效率要求高就采用DC-DC,选择开关频率时注意别干扰到电路的其他部分。

网友G:
从5V到3.3V,因为电流不大,为了安心用线性1117.

网友H:
小电流就用线性的1117就很好了。

网友I:
这个满大街都是。1117   1084    看你要多大电流了

网友J:
额,我用的是1117 3.3v输出地,

网友K:
功率输出多大?
我用过HT7533。

网友L:
1117 7085

网友M:
你这个要求太好满足了,如果电流小,建议用LDO,如果电流大要用DC-DC,外围复杂,成本高不少。我是IC原厂,可以加下面的QQ和我交流。

网友N:
mps2451 输出可调,效率可达80%。

网友O:
你要说出要求电流才能确定!

楼主:
要求用的是开关电源哪种,输出大概有1A~2A.
1117我用了,但是老大要求两路备选电源,一路当然的1117-3.3V了,还有一路是开关电源,LM2596/LM2576我也看了,好像散热要求有点高,封装也挺大的。
我想要哪种SOP8封装的小片,外围当然越简单越好了,还有不能带太大的外围器件,比如电感,电容之类,超过0.5CM的就不怎么妥当了。
现在我选用APW7080,但是输出端带一个3.3uH/4A的电感,感觉太大了,能不能用个2A的,还有容量能不能用其他的,大点行不?

网友P:
多的去了

网友Q:
MCP1252-33X50 、MCP1253-33X50、这两颗都可以

网友R:
“跪求”现在很流行吗?
现实生活中真有人会这样吗?
:L

网友M(2011-12-19):
需要小封装体的,BM1410,BM1513等都是SOP8封装的,电流2A的,需要3.3V可以调电阻比例即可。

网友S:
电流小的话,还是推荐用LDO,电路简单,板上面积小,器件成本也低。

网友O:
可用1507,1410

网友T:
要看用在哪里,3940也很好。

网友U:
要求外围器件少的或者占用空间小的,可以使用LM24220、TPS54260、LM3102等器件。

http://www.national.com/webench5 ... 1I=2.0&op_TA=30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260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R24220.html#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