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lx9器件 fdr/fdc的数量

楼主(2011-11-19):
如题
spartan6 中含有丰富的flip-flop资源,有fdr(同步复位)、fdc(异步复位)等,资料中好像只有一个总数,有谁知道fdr\fdc的具体数量?
小弟在设计中全部用同步复位功能,想知道fdc资源够不够用?

网友A:
:L肯定够用,你又不是每一个都用不同的同步复位

楼主:
资料中有没有体现fdr的数量? 还是根据不同的设计把触发器组成fdr或者fdc

网友A:
他自己会翻译过去,你不用管他。

网友B:
xilinx的FF,即可以当FDR也可以当FDC,这不同于altera的FF,altera的FF一般只能当FDC,同步复位是要占用更多的资源。关注底层器件,这是学FPGA必需的。

网友A:
xilinx的FF,即可以当FDR也可以当FDC,这不同于altera的FF,altera的FF一般只能当FDC,同步复位是要占用更多的资源。关注底层器件,这是学FPGA必需的。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