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虚短虚断如何理解?

楼主(2011-11-19):
共模抑制比   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A:
(1)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 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2) 虚断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 MW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 m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网友B:
“虚短”是指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 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 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但并不是真的短路。

    “虚断”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 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相当于“断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但并不是真的断路。

网友C:
输入端口短路线中点对地加电压和输入端口两点之间电压的比。共模抑制比用作描述信号接收器输入端口对地平衡度的一个参数。

网友D:
写的很详细

网友D:
重温了一遍

网友E(2012-01-12):
这些是为方便计算,理想运放的一些概念。

网友F:
对,模电书上讲的很好

网友G:
重温了模电书啊。

网友H(2012-06-20):
虚短是不应导通的线路出现短接的现象,但是接触面积很小,用万用表测量是导通的,通电后导通点就会被打断。
虚断是应该导通的线路出现不通的现象,但是因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很大,通电后接触不良的点会导通
(1)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 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2) 虚断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 MW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 m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网友I:
啊,高手真多!!进来学习了,楼上各位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不说了,学习了。:)

网友J:
虚断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因为这是由它的内部结构决定的,电流进不去。(当然是理想状态)
虚短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运放要处于放大状态”,要满足这个条件只有两种状态:1、在开环电路中,输入两端的电压差非常小,不会让运放饱和;2、在闭环的深度反馈电路中。
虚地只是虚短的一种特例。

网友K:
呵呵,说的都很清楚了

网友L:
呵呵,学习下,多谢楼上分析了。

网友M:
楼上几位很给力啊,讲解的非常good啊

网友N:
注意谈“虚短”的时候是相对于闭环说的,开环的运放谈虚短没意义

网友O(2012-11-12):
看了这个还不会就改行吧。可能你做做其他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P:
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讲解了n遍了,还是不会用呀

网友Q:
谢谢19#的资料的啊 ,我收下啦

网友H:
呵呵   又看了一遍   在电子设计中    运放用的还是很广泛的   呵呵   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一定要把运放的概念吃透   呵呵

网友R(2013-08-14):
19楼的资料明显是把结论直接用上了,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S:
运放的两个重要的特性  不错   先顶一个  很有用

网友T:
按照短路和断路处理就行的。

网友T:
但是并不是真的断和短

网友U:
重温一下。。。

网友U:
讲的还不错的;

网友V:
好好重新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先谢谢了  不错

网友W:
怎么说了,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虚短、虚断是由于负反馈造成的,而不是输入电阻很大引起的,比如,运放虚断

网友(2013-11-05):
菜鸟进来学习了~~

网友X:
这个概念   又重新学习了一遍  比较有意思  谢谢了  楼主

网友Y:
引用 网友A:
(1)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 ...

楼上分析的是啊,虚短虚断是进行运放设计的基础的

网友Z:
重温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虚断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因为这是由它的内部结构决定的,电流进不去。(当然是理想状态)
虚短的存在是有条 ...

网友AB:
共模抑制比是共模放大倍数与差模放大倍数的比值,在理想情况下为正无穷。

网友AC(2015-10-14):
能不能从三极管导通截止的角度来分析虚短和虚断,运放不都是三极管搭起来的吗?

我看上面的解释看不明白,举个例子,
我看上面的解释就像看:
为什么先有**后有蛋,因为蛋是**下的。
反过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先有蛋后有**,因为**是蛋孵出来的。

感觉上面的解释就像**生蛋蛋生**的解释一样,谁也没有说清楚本质,只是建立在已有的结论上来解释虚短和虚断,那么这个已有的结论没有人来解释。

谢谢。

网友AD:
  “虚断”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

网友AE:
虚短虚断的概念在研究运算放大器的时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