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读出小时数据不对

楼主(2011-11-19):
TI, DMA, AI, dc, DM
现用DS1302做个时钟,就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发现小时老是在13点变到14点时读出不对(其他小时点都对)从13点应该变到14点可老是变到4,仿真时看到的寄存器的值。搞了2、
3天了很是头疼,请各位大侠支招。主程序如下: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time_wbuff[7]={89,89,13,0x0A,0x0B,0x04,0X0B};
  time_write(0x80,time_wbuff);
  while(1)
          {
      time_read(0x81,time_buff);
    }
}

网友A:
LZ的结贴率为0%???

楼主:
不能解决问题就算,这么无聊!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不喜欢结贴的人,我向来没兴趣。

网友B:
这种程序谁能看出???

网友C:
time_read(0x81,time_buff这句话里的time_buff是哪来的?另外这个main函数是干嘛用的?显示小时?

网友D:
这个真看不出来,timebuf应该是从1302读出来的数据送给12864显示吧。。如果你其它都对的话只有小时不对,我觉得是你程序处理的问题。。自己好好检查吧。。。

网友D:
我勒个去这网速,第一下没发出去我就发下三下还是没发出去,刷新下全出去了。。。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