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系统文件libGui_Clip.dll丢失

楼主(2011-11-19):
如题
不知怎么回事ISE启动后有个弹窗,附件里面有显示
后来发现缺少个文件,如果您装的是ISE13.1的话,请发给我一份
可在以下目录找到该文件:
\Xilinx\13.1\ISE_DS\ISE\lib\nt\libGui_Clip.dll

网友A:
看看这个能用么?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A:
那只能等待适合的,或者重装一下了。
怎么会少一个文件呢。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天我还用ISE写程序呢,可是后来用360扫描了pc,报告说有木马(绝对是误报!),扫描后发现是我刚安装的一个正版软件工具,结果清理了除这个软件之外的垃圾后,ISE就出问题了!
都已经重装好几次了,现在勉强可以用了,如果从桌面启动PlanAhead的话又说丢失librdi_common.dll了,这个明明在它的目录里可以找到啊!
而且在工程中无法打开I/O Pin Planning(PlanAhead)-Post-Synthesis做引脚约束,只能手动用记事本打开编辑!
难道还得重装吗,已经装好几次了。。。

网友A:
我怕你丢失的是一个系统的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和这个ISE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