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好还是MDK好?

楼主(2011-11-19):
如果在STM32编程中,哪个更好呢?

网友A:
当然IAR好了,MDK就是个垃圾。

网友B:
IAR效率高多了,且处理智能些。用Keil写51写的我来火

网友C:
喂喂  不带这么诋毁MDK的  IAR的文本编辑窗口也比较蛋疼 还是喜欢以前ADS的字体,颜色等修改功能

网友D:
工具而已,对大部分人来讲无所谓,只要顺手就好。
关键在于你要用工具设计出不被别人称为垃圾的产品,看着山寨满天飞,,,,,唉

网友E:
都好,因人而异吧

网友F:
嗯?我都是用 vim 写代码,然后切换到 keil 里按 F7 的……

网友G:
这个没有讨论的意义吧

网友:
JAR没用过  之前用KEIL写51,所以学STM32就直接用MDK了   不过因人而异吧 你用的顺手就行

网友H:
mdk 仿真功能很强大

网友F:
对,还有就是在线调试的时候可以看一些外设的状态,这个也很好……

不过没有用过 IAR,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I:
我觉得IAR比较好!
我使用UEStudio做为文本编辑器,一个命令就直接更新了。连上面那位仁兄说的F7都不用按。

网友J:
根据香版的说法,是用IAR开发STM32的人多。所以我也用IAR啦。呵呵。

网友K:
IAR 有Eclipse插件。
可以用Eclipse开发IAR.

网友:
准备学习 STM32
准备使用IAR开发(用AVR的时候用的是IAR)

网友L:
都是工具而已.拿螺丝刀相比,MDK是手工,IAR已趋向电动,效率高.

网友M:
哈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N:
2# 李富贵

网友N:
1# love_stm32

网友O:
我见过的IAR和MDK都会用的,没有一个说Keil好用的。

网友P:
我也觉得这个争论没什么意义,工具而已,都能达到目标就好。

网友Q:
看到强帖了,鼓吹IAR的,实在无语。
敢情都没用过KEIL么,有IAR那么垃圾?
不能因为某种简单,上手快就认为谁好;
求罗列对比,口头上一点用处都没。
我唱个反调,KEIL比IAR好,一楼二楼纯粹是搞笑的,21楼,敢情你没见过几个用KEIL的么,用了KEIL,再返回到IAR的,多么。什么价格的KEIL和IAR?

网友A:
继续揭批MDK
接口封闭,RTOS调试仅仅支持自家的RLARM,而IAR的接口开放,各种RTOS的接口调试非常方便,比如ucos任务栈溢出这种非常隐蔽的bug,用IAR很容易就能看出来,MDK则蠢得跟猪一样。

网友R:
一直用MDK   估计说MDK 难用的是  没有真正用熟悉MDK    说IAR 不好的 也没有真正用熟悉IAR!

网友S:
我用KEIL我骄傲
因为没用过IAR。。

网友F:
我觉得IAR比较好!
我使用UEStudio做为文本编辑器,一个命令就直接更新了。连上面那位仁兄说的F7都不用按。
引用 网友I:

按 F7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试的时候省得在烧一遍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用 scons 做 make,还能并行编译……

网友T:
Keil的软仿真功能相当不错,一直用Keil
至于编译效果,从来没关注过,反正所写的代码从来没超过芯片容量的。

网友U:
IAR 和 Keil 我都用过,从编译器来看,IAR 更完善一些。Keil 编译器的 BUG 我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 Keil C51 的 0xFD BUG,另一个是 Keil MDK 的整数计算 BUG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1228&highlight=
而到目前位置,还没见到 IAR 编译器有 BUG。
不过, 相同的 8051 C 源程序,Keil C51 编译器优化后的代码比 IAR 8051 编译器优化后的代码小约 10%。ARM C 源程序没做过对比,不了解。

网友A:
IAR 和 Keil 我都用过,从编译器来看,IAR 更完善一些。Keil 编译器的 BUG 我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 Keil C51 的 0xFD BUG,另一个是 Keil MDK 的整数计算 BUG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 ...
引用 网友U:

8051的编译效率IAR确实不如Keil,但是我测试过的其他所有单片机的编译器,只要IAR做,就一定是王者,包括ARM,我的测试结果是Keil这个号称是原厂的编译器被IAR打得满脸桃花开,完败于IAR。

网友V:
我也用IAR

网友W:
IAR比较好

楼主:
没想到引来这么多高手讨论:lol

楼主:
请高手详细讲一下以下GPIOA的含义,我是新手。
#ifdef _GPIOA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这句GPIOA含义?

#else   /* DEBUG */
#ifdef _GPIOA
  EXT GPIO_TypeDef            *GPIOA;                     //这句GPIOA含义?
#endif /*_GPIOA */

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
{
  switch (*(u32*)&GPIOx)                                //这句(*(u32*)&GPIOx含义?
  {
    case GPIOA_BASE:

网友X: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Y:
见识一下

网友Z:
大众的车能开到北京,丰田的也行。
两个都用过,都能完成任务。都没用他们自己带的编辑器。

网友AA:
IAR比较好。

网友(2012-06-20):
请问各位,IAR有没有像MDK中#pragma arm section [section_sort_list]这条编译指令类似的?
我现在只能每个函数,每个函数、每个变量前面加#pragma location = "mycode",郁闷得很!

网友AB:
这就好比有人说出差坐飞机好 有人说出差做动车好....可是老板只给报绿皮车的钱....
工具的选择并不是程序员的权利...而是老板决定的或是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还有能力纠结学哪个的人来说...应该学好MDK....
因为...
大家都认为IAR比较好学...现学来的及.....

网友AC:
已经习惯用IAR了

网友:
操作差不多啊,不过MDK编译慢些,但是MDK仿真功能很强大

网友V: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D:
都是编译器而已,只要你编程能力很强就行了。

网友AE:
似乎IAR的用户比较多一点

网友E:
估计只有初学者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AF:
哈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引用 网友M:

的确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AG:
注:非高

请高手详细讲一下以下GPIOA的含义,我是新手。
#ifdef _GPIOA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这句GPIOA含义?
请搜:GPIO_TypeDef----是一个结构,这句是定义了N个连续的寄存器的地址------连续是因为结构的原因
-------------你看了GPIO_TypeDef后,会发现,这其实是定义了N个连续的uint32_t的地址 (u32)

#else   /* DEBUG */
#ifdef _GPIOA
  EXT GPIO_TypeDef            *GPIOA;                     //这句GPIOA含义?
你得看下EXT是不是extern的别名..
应该是声明GPIOA已经在别的文件里定义了
#endif /*_GPIOA */

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
{
  switch (*(u32*)&GPIOx)                                //这句(*(u32*)&GPIOx含义?
//这个个人不太懂少见,拆:  &先取GPIOx的地址值,即取地址变量的地址
//                                  u32*是强制转拒换为地址---防错.
//                                  (u32*)前面的*取变量的值,即:DATASHEET里的0xXXXXXX,----又即结构的第//一个变量地址
//我一般用:GPIOA->XXX     ----X为结构的一个变量-
  {
    case GPIOA_BASE:

网友X:
习惯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C:
让人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AH:
两个都用过,工具而已,对仿真器的支持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I:
gcc+makefile最好

网友AF:
还是比较喜欢IAR

网友AJ:
你再在这里问两个月时间的话,两种环境都能使用的很熟悉了

网友AK:
又是打不完的口水仗
可参考c和汇编哪个好

网友AL(2013-08-15):
引用 网友AK:
又是打不完的口水仗
可参考c和汇编哪个好

顶楼上,一语中的

网友AM(2015-05-03):
都可以吧,因个人喜好而定,。

网友AN:
个人觉得用IAR习惯点,keil也不错!

网友AO:
对51转型过来的 MDK还是比较上手

网友AP(2015-10-29):
引用 网友O:
我见过的IAR和MDK都会用的,没有一个说Keil好用的。

用了这么就感觉 IAR太垃圾了,缩放都不好用,本来以为KEIL很差了,还有STVD 也垃圾。看看塞琳思的ISE 微软的VS 等等都必这些垃圾好用多了

网友AQ(2016-12-16):
我都喜欢,但IAR我没时间去学习,所以只能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