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19):
MSP430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网友A:
举个例子
void  Init_keypad_Port(void)
{
P1SEL&=~KEY_MOD;//设置键盘端口为I/O端口
P1DIR|=KEY_MOD;
P1REN|=KEY_MOD+BIT7;
P1OUT|=KEY_MOD;
P1OUT&=~BIT7;//设置模式选择端口为下拉电阻
P1REN&=~(KEY_MOD+BIT7);
P1DIR&=~(KEY_MOD+BIT7);//设置行端口为输入口
P1IFG=0;
P1IES&=~BIT7;//设置手动模式端口上升沿中断
P1IE|=BIT7;//手动模式选择端口中断使能
}
这是我编辑项目里的一段程序,里面有用到,你自己可以在看看书,很容易理解的
PxREN是设置上拉或者下拉的使能寄存器,置一使能,使能后,通过PxOUT设置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B:
msp430只有在2系列以后才能使用上拉电阻的,你只要把相关的  REN置位即可,DIR 设置为输入,  PxOUT置位,即可实现上拉功能

楼主:
:handshake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C:
PxREN设置使能 PxOUT设置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D:
将响应引脚的REN置位

网友E:
楼上几位正解,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F(2013-03-24):
解决了我的好长时间的疑问

网友G(2013-07-31):
引用 网友B:
msp430只有在2系列以后才能使用上拉电阻的,你只要把相关的  REN置位即可,DIR 设置为输入,  PxOUT置位, ...

那么,没有REN寄存器的430F149怎样让IO口  输入上拉呢?

网友:
好久没有写过程序了,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开发板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