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那位兄弟指导下帖子里面反激辅助线圈如何反馈?

楼主(2011-11-19):
图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但是有个地方不能理解就是三极管导通拉低MOSFET栅极,然后三极管也断开,这个时候次级线圈开始释放能量, 辅助线圈出现感应电压, 那么辅助线圈, 如何工作的呢? 原帖的说法是, 通过2.2nf电容1K电阻维持MOSFET栅极低压,但是我没想明白? 如何通过电容电阻产生作用?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RCC电路,找点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B:
同意楼上。
此为RCC电路(Ringing choke converter)即自激氏反激转换器。
发一个相似的图及其详细说明(转载)

详细说明:
220V市电压整流滤波电路产生的300V直流电压分两路输出:一路通过开关压器T1初级绕组加到开关管Q2的漏极(D极);另一路通过启动电阻R1加到开关管Q2栅极(G极),使Q2导通。
开关管Q2导通后,其集成电极流在开关变压器T1初级组上产生○1正、○2负的感应电动势。由于互感,T1正反馈绕组相应产生○3正、○4负的感应电动势。于是T1○3脚上的正脉冲电压通过C5、R8加到Q2的G极与源极(S极)之间,使Q2漏极电流进一步增大,于是开关管Q2在正反馈雪崩过程的作用 下,迅速进入饱和状态。
开关管Q2在饱和期间,开关变压器T1次级绕组所接的整流滤波电路因感应电动势反相而截止,于是电能便以磁能的方式存储在T1初级绕组内部。由于正反馈雪崩过程时间极短,定时电容C5来不及充电(等效于短路)。在Q2进入饱和状态后,正反馈绕组上的感应电压对C5充电,随着C5充电的不断进行,其两端电位差升高。于是Q2以导通回路被切断,使Q2退出饱和状态。
开关管Q2退出饱和状态后,其内阻增大,导致漏极电流进一步下降。由于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于是开关变压器T1各个绕组的感应电动势反相,正反馈绕组○3端负的脉冲电压与定时电容C5所充的电压叠加后,使Q2迅速截止。
 开关管Q2在截止期间,定时电容C5放电,以便为下一个正反馈电压(驱动电压)提供电路,保证开关管Q2能够再次进入饱和状态。同时,开关变压器T1初级绕组存储的能量耦合到次级绕组并通过整流管整流后,向滤波电容提供能量。
 当初级绕组的能量下降到一定值时,根据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初级绕组便产生一个反铅电动势,以抵抗电流的下降,该电流在T1初级绕组产生○1正、○2负的感应电动势。T1○3脚感生和正脉冲电压通过正反馈回路,使开关管Q2又重新导通。因此,开关电源电路便工作在自激振荡状态。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在自激振荡状态,开关管的导通时间由定时电容C5充电时间决定;开关管截止时间,由C5放电时间决定。
 在开关管Q2截止期间,开关变压器T1初级绕组存储的能量经次级绕组的耦合,二极管整流供负载。

更多内容,可到Google搜“RCC电路”。

楼主:
谢谢2位回答, 很有启发性, 我试着从交流等效电路看2.2nf电容和电阻, 大概能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