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msp430 与c51 的区别

楼主(2011-11-19):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新型的16位单片机,主要特点就是功耗小,速度快,主要开发语言是c。开发环境有iar集成开发环境。
msp430单片机有不同系列,有f系列,c系列。比如f系列msp40f135表示的是rom是flash型的。常用的是f系列的13系列14系列。13系列的有msp430f133和msp430f135两种。14系列的有msp430f149等。

楼主:
c51单片机现在很少用了,都被s52单片机代替了。
51单片机和430单片机的主要区别是51是8位的,430是16位的。开发环境都有相应的c开发环境。

楼主:
学习430单片机有了51的基础应该很容易入门,我是一开始就是接触430单片机,后来才接触51的,觉得430的不错,特别是功耗和速度方面。如果你想跑操作系统的话就买现在ti公司的新系列的单片机,ram有10k。
89C 51 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 CISC ”的复杂指令集,共具有 111 条指令。而 MSP430 单片机是 16 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 RISC )结构,只有简洁的 27 条指令,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功能强,运行的速度快。

楼主:
其次, 89C 51 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 5 伏,有两种低功耗方式: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 24mA ,在掉电状态下,其耗电电流仍为 3mA ;即使在掉电方式下,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 2V ,但是为了保存内部 RAM 中的数据,还需要提供约 50uA 的电流。而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则是 89C 51 系列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

楼主:
再者, 89C 51 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 8 位的,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 8 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 MSP430 系列其基本架构是 16 位的,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 8 位的总线,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无论扩展 8 位的功能模块,还是 16 位的功能模块,即使扩展模 / 数转换或数 / 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MSP430 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

楼主:
最后,就是在开发工具上面。对于89C51来说,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人们对它在熟悉不过了,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 MSP430 系列而言,由于引进了 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 JTAG 技术,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

网友A:
51只适合初学者入门,入门后可以试着用430做开发了

网友B:
用的感觉不一样,

网友C:
一个是8位的,一个是16位的,MSP430各种资源丰富

网友D:
单片机 msp430 与c51 的区别单片机

想寒碜430?

网友E:
430更复杂些

网友F:
一、特点: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新型的16位单片机,主要特点就是功耗小,速度快,主要开发语言是c。开发环境有iar集成开发环境。
msp430单片机有不同系列,有f系列,c系列。比如f系列msp 40f135表示的是rom是flash型的。常用的是f系列的13系列14系列。13系列的有msp430f133和msp430f135两种。14系列的有msp430f149等。 msp4301f149有60KB的flash和2KB的ram,比起51的算是很大了。如果你想跑操作系统的话就买现在ti公司的新系列的单片机,ram有10k。
c51单片机都被s52单片机代替了。
学习430单片机有了51的基础应该很容易入门。
二、区别:
首先89C 51 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 CISC ”的复杂指令集,共具有 111 条指令。
而 MSP430 单片机是 16 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 RISC )结构,只有简洁的 27 条指令,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功能强,运行的速度快。
其次, 89C 51 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 5 伏,有两种低功耗方式: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 24mA ,在掉电状态下,其耗电电流仍为 3mA ;即使在掉电方式下,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 2V ,但是为了保存内部 RAM 中的数据,还需要提供约 50uA 的电流。
而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则是 89C 51 系列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
再者, 89C51 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 8 位的,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 8 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
MSP430 系列其基本架构是 16 位的,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 8 位的总线,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无论扩展 8 位的功能模块,还是 16 位的功能模块,即使扩展模 / 数转换或数 / 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MSP430 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
最后,就是在开发工具上面。对于89C51来说,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人们对它在熟悉不过了,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 MSP430 系列而言,由于引进了 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 JTAG 技术,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