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技术在白色家电中的应用

楼主(2011-11-19):
CapSense技术
  CapSense技术就是利用电容感应的原理来判断手指或其他导体的存在与否,这是由Cypress PSoC实现的。这种新型的方式可以替代机械按键,机械滑条,薄膜键盘等等。电容感应典型的应用有按键、滑条、触摸板、触摸屏、接近式感应等等,Sensor可以是PCB上的铜箔。电容感应原理是PCB板上相邻的导线或铜箔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可以称它Cp , Cp大小同时和覆盖物种类有关,当有手指接近或触摸铜箔时,相当于附加了两个电容并联在Cp上,通过检测电容的变化就可以确定是否有手指存在,这就是电容感应的基本原理。

  CapSense实现方式有两种,CSA和CSD。CSA就是逐次逼近电容感应(CapSense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简称,CSD就是Sigma-Delta调制电容感应(CapSense Sigma-Delta Sigma Delta)的简称。

楼主:
CapSense在白色家电中的应用

  电容感应方式(CapSense)有很多优点,非常适用于白色家电。白色家电属于家庭用品,美观和性能是第一需求,此外还有防水、抗干扰等许多要求,对此,CapSense都能一一满足。另外,白色家电还需要很多其他的控制,比如LCD控制、马达控制、温度控制、水位控制等,Cypress PSoC可以实现上述全部需求。下面逐个介绍PSoC CapSense如何实现这些需求。

楼主:
美观和性能

  把触摸按键和传统的机械按键做一下比较可以发现,触摸按键更加时尚美观;不需要额外的按键,因而可以节省空间;再者,使用Cypress PSoC除了可以控制触摸按键外,还可以实现其他功能,从而总体成本较低;使用触摸按键,假如不破坏PCB,按键就不会破坏,从而保证更长的使用寿命;在白色家电关心的防水性能上,触摸按键也凸显优势。下表对这两种按键进行了比较:

  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触摸按键/触摸屏主要有两种关键技术,分别为电阻式与电容式,电容式感应技术由于具有耐用、易于低成本实现等特点,从而逐渐成为触摸控制的首选技术。我们 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触摸技术,首先,电容触摸屏只需要触摸,而不需要压力来产生信号;而且电容触摸屏在生产后只需要一次或者完全不需要校正,而电阻技术需要常规的校正,这主要是因为ITO材料暴露在空气或空气隔层里会造成电阻的变化;电容方案的寿命也会长些,因为电容触摸屏中的部件不需要作任何移动;电阻触摸屏中,上层的薄膜需要足够薄才能有弹性,以便向下弯曲接触到下面的薄膜,所以易损伤。下表对这两种技术作了对比。

楼主:
防水设计

  在白色家电产品中,防水设计是关键,我们以Cypress PSoC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实现防水效果。

  3个sensor为例描述了按键的防水设计,可以设计成Sensor板和PCB板分开,这样Sensor板可以更好的区分不同的状况,比如板子上是否出现水珠。

  Sensor板的设计,板中央有三个触摸按键,周围有两圈保护电极(Shield Electrode)和一圈防护Sensor(Guard Sensor)。内圈的保护电极用来防止触摸按键对水滴的误判,防护Sensor用来判断水流的存在与否,外圈保护电极可以避免保护Sensor对水滴的误判。

楼主:
抗干扰设计

  抗干扰设计也是白色家电考虑重点之一,来看看 Cypress PSoC是如何完成的。

  在CSA设计中,抗干扰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采用了开关电容电路,它和外部调制电容组成了低阻通路,感应电容上的噪声由于低阻通路的原因,在到达调制器之前已得到了很大的衰减。另外,CSA方式分为三个阶段,阶段1感应电容连接内部模拟总线,完成初始化的工作,通过开关电容使Cmod恢复到起始电压VStart;阶段2为扫描阶段,此时开关电路部分断开,由恒流源给Cmod充电,计数器开始计数,一直到Cmod电压达到比较器参考电压,发生翻转,计数结束;阶段3,扫描结束,Firmware处理计数器数据。这三个阶段结束就完成了一次扫描,然后会进入下一次扫描。感应电容Cx只有在阶段1连接内部总线,在真正的测量计数阶段,阶段2和3都是断开的,那么Cx上的噪声就不会影响到计数,所以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

楼主:
CSD在抗干扰方面也做了专门的设计,对各种噪声和静电干扰都有显著提高。首先,和CSA相同,开关电路可以和 外部调制电容组成低阻通路,感应电容上的噪声由于低阻通路的原因,在到达调制器之前已得到了很大的衰减;中频噪声的频率范围覆盖了PSoC的工作频率范围,因此当噪声的频率或谐波分量与开关电容模块的频率相同时,就会导致调制器的充电电流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计数器数据发生变化。CSD采用伪随机序列发生器控制开关1和2的切换,从而可以有良好的抗中频噪声性能;超高频噪声可以通过在每个Sensor的I/O口串联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电容进行衰减;ESD会导致PSOC的GPIO的保护二极管瞬间导通,从而使得计数器值会有来回波动,在目前CSD方案中,可以用Firmware来减小或消除静电干扰。

楼主:
CapSense Plus

  CapSense Plus指除CapSense以外,PSoC还可以实现很多其他功能,比如:LED 驱动,SPI M/S,I 2 C M/S,LCD背光,马达控制,温度控制,水位控制,电源管理,扬声器/ 蜂鸣器控制,充电器,压力/电流传感器 ,DTMF 拨号器等等。其中LCD背光,马达控制,温度控制,水位控制,扬声器/蜂鸣器控制等是在白色家电中常用的,图5为Capsense Plus简单结构:

  要实现CapSense Plus,系统里就需要用到PSoC其他功能,比如:TX,I 2 C,PWM,ADC,LED 驱动,Timer,Counter等等,而CSD 尤其是21系列,CSD本身已经占用了大部分资源:VC1, VC2, VC3;两列(3个)模拟模块;三个数字模块。

楼主: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没有额外的资源做其他控制,解决方法是可以使用动态重配置(Dynamic Reconfiguration),动态重配置指相同的资源在不同的时间可以重复利用,使资源利用率大于100%,有效的节约了系统资源。使用动态重配置可以通过一颗PSoC芯片完成CapSense以及CapSense以外的功能,实现了PSoC内部多种配置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加载和卸载。下面介绍一下动态重配置的使用

动态重配置实现方法(使用PSoC Designer)

  1.可以在Device Editor下建立动态重配置:Config >> Loadable Configuration >> New或直接点击图形界面。

  2 .Device Editor会显示各个配置,如要切换配置只需点击所需配置或者使用下拉菜单

  3.完成每个配置要完成的功能,剩下的工作和普通的设计相同

楼主:
动态重配置API

  必须手动添加PSoCDynamic.h 到 main.c,Load_Config API 会加载所需配置,Unload_Config API 会卸载不用配置,启动时会加载基本配置。

动态重配置注意事项

  使用动态重配置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首先说明一点,基本配置是指默认或初始配置。

  1.基本配置变化则所有配置都会发生变化

  例如:在基本配置中变化P0[0]为Strong模式,那么所有配置中P0[0] 都保持Strong模式

  2.动态配置(例如Overlay1)相当于附加于基本配置

  3 .改变某个动态配置不会影响其他的配置

  4 .基本配置应该尽可能为初始配置

  5 .确保各个配置资源不会发生冲突

  6 .某些资源可能需要一直处于活动状态,尤其是输出

  a)例如: PWMs

  b)PWM中断可能会导致脉冲干扰(glitches)

  c)假如需要PWM连续工作,那么PWM用户模块必须放在基本配置

  7.在基本配置中用户模块用到的资源在其他配置中是不能改变的,例如:

  a)时钟

  b)引脚驱动模式

  8.基本配置和动态配置不能共享下列资源

  a)Row Outputs(Row输出)

  b)Global Output Busses(全局输出总线)

  c)Output Pins(输出引脚)

  9.在基本配置中,用户模块布线时不会影响到动态配置

  10.可以把基本配置中用户模块布线同时布到动态配置中,这样可以防止走线冲突

楼主:
CapSense在各种家电产品的成功案例

  CapSense已经广泛应用在各种家电产品中,下面看一下几个主要案例中PSoC的作用。

洗衣机

  触摸按键;触摸滑条;与主MCU通过GPIO或I 2 C通讯;LED驱动;防水设计。

  冰箱/立式空调/热水器

  触摸按键

  电茶壶/咖啡炉

  除了触摸按键以外,PSoC可以测量和控制温度,并通过LCD显示水温和水量,PSoC还可控制阀门和马达,这些都是由一颗PSoC完成的,使用的主要用户模块是CSD、Timer和ADC等。

电磁炉

  具备接近式感应,当探测到近距离的导体时开启背景灯,进入工作状态;CapSense按钮可以控制菜单;CapSense滑条可以控制火力/温度/时间等等;可以通过LCD显示厂家**;还可以防水。

结语

  PSoC 不仅支持CapSense 完成了上述完美功能,而且为我们实现新世代的卓越创意提供了平台。

网友A:
白色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