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out 负载阻抗和耳机负载阻抗

楼主:
小弟在看TI的tlv320aic3104的资料时,看到如下参数:“Stereo li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最小为10K欧和“Stereo headpho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最小为16欧。
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两个参数具体是啥意思,请详细说下
2:一般音箱的线性输入阻抗为10k欧,而耳机的线性输入阻抗为16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网友A(2011-11-19):
re LZ:

这应该是器件的两个输出负载阻抗,即

li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 —— 线(信号)输出负载阻抗
headpho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 —— 耳机负载

楼主:
re LZ:

这应该是器件的两个输出负载阻抗,即

li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 —— 线(信号)输出负载阻抗
headpho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 —— 耳机负载
引用 网友A:

恩,这是字面意思,能否详细说下?

网友A:
to 3L:

这是因为这两个输出端口的输出特性不同。信号输出端(line)输出的是信号(电压),所以输出功率较小(输出内阻较大),亦即要求负载电阻较大。耳机输出端(headphone)由于需驱动耳机发声,所以有一定的功率输出,其输出内阻也较小,相应的负载(耳机)电阻也较小。

楼主:
to 3L:

这是因为这两个输出端口的输出特性不同。信号输出端(line)输出的是信号(电压),所以输出功率较小(输出内阻较大),亦即要求负载电阻较大。耳机输出端(headphone)由于需驱动耳机发声,所以有一定的功 ...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由于lineout输出阻抗较大(10K),所以功率小,人耳听不到声音。故需要外接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