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抗干扰如何,可以用在汽车电子上吗?

楼主(2011-11-19):
和飞思卡尔比,如何?

网友A:
欧洲的片子,不能与老美的比

网友B:
这个必须可以

网友C:
以前用AVR的MEGA  大功率对讲机天线贴芯片上都没事 现在不知道能用STM8代替MEGA8不?

网友D:
这个东西,倒是个新鲜东西。

网友E:
如果没有确定这个芯片有没有同行在汽车上用过,你就要谨慎点。
但是也要看你汽车电子是什么产品,如果允许重启的话,对这个要求就不是太高,那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F:
可以试试

网友G:
不是试试,  是测试. 如 7楼所说, 需要谨慎! 特别是新出来的芯片, 更需要谨慎.
如果有设备和条件的话, 合适的做法是打个样板, 进行抗干扰性能测试, 并做风险评估.
盲目地试, 可能引起不必要的 "血的教训"!

网友H:
很感兴趣

网友I:
没试过,但是在电机控制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个人感觉,在受到非常强大的外界电磁干扰的时候,单片机的引脚出现了不确定的电平,呵呵,其他的芯片我没试过,所以要求极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不过用在电机上问题确实不是很大。

网友K:
你说的干扰是什么干扰?难道电机上面的干扰还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