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HOT大叔,反应个HOTISP事情!!

楼主(2011-11-19):
今天用HOTISP调试串口,中间出清了好几会数据,中间接收缓冲区存的东西不多!   但是用了一个下午后,内存占了200M,幸好刚加了1G的内存!不然卡死了

楼主:
还有些时候,关闭ISP后还占用着串口,要去任务管理器找到这个进程才进行关闭才行

网友A:
第一个是问题,以后可以清除

网友A:
第二个不是问题,它采用的是系统托盘技术,关闭不能退出,这就是为了防止意外退出,必须点击托盘右键选择退出。注意托盘有下拉菜单。

网友B:
是属于内存泄漏吧

网友A:
不是,主要是没有清除,一直在存入数据。

楼主:
第二个不是问题,它采用的是系统托盘技术,关闭不能退出,这就是为了防止意外退出,必须点击托盘右键选择退出。注意托盘有下拉菜单。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连托盘都没有了,不能从托盘退出啊!

网友A:
没有托盘?不会吧。我在XP和VISTA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