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CU的小问题

楼主(2011-11-19):
void delayms(int ms){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3338;jj++);    //40MHz--1ms      }这段程序问什么能实现40MHz--?1ms

网友A:
这个需要查看对应的汇编指令,然后进行计算才能知道。

网友B:
楼上正解~~

for语句需要些cycle来判定结束,具体的时间由编译后指令的条数决定,楼主应该去看看汇编代码

网友C:
需要查看对应的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