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1-11-19):
我的电脑新换的系统xp的,换完后连接手机,和MP3都找不到可移动磁盘,但是插U盘的话可以直接读取,不知什么原因,请教高人
问题补充:
以前是VISTA韩文系统,连什么都可以,换了中文xp后就不能显示了,MP3电子词典,手机都连接不上不显示发现硬件,反复重插MP3总时连时断,也很不好连  。设备管理器里网络控制器显示问号,红外线设备-未知设备和计算机-调制解调器-High Definition Audio 总线上的调制解调器设备显示黄色感叹号,从新安装显示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无法安装该硬件!该怎么办呀

网友A:
不明白,请教版主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如果有问号,或者有黄色感叹号,只能说明设备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网友:
看看你手机的盘啊什么的,里面可能有驱动,应该是没装驱动!

楼主:
为什么U盘插上USB口后,电脑不认,没有出现“可移动磁盘”?
原因可能有:

USB口接触不好,
处理办法:拔下,等十秒钟再插上USB口,使接触完好;
电脑的USB功能没有打开,
处理办法:启动电脑进去BIOS设定,找到USB功能选项,选“使能”;
闪存盘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完成(WIN98系统下),
处理办法:鼠标点“我的电脑”,选择属性找到“通用串行总线”,删除其中的USB MASS STORAGE项,再点击“刷新”,然后按照提示重新安装一次驱动程序。
电脑USB接口接其它USB设备(如扫描仪、打印机、数码相机)时可以正常使用,接优盘时闪存盘指示灯不亮,不能够使用
1、检查优盘与电脑的联接是否正常,并换用其它USB接口测试
2、检查设备管理器,看是否出现”通用总线设备控制器”条目,如果没有,请将电脑主板BIOS中USB接口条目*激活(ENABLE)
3、如果电脑安装过其它类型USB设备,卸载该设备驱动程序,并首先安装优盘驱动程序
4、到其它电脑试用此优盘,确认是否优盘不良

为什么启动型优盘在我的电脑上无法实现启动
可能是主板型号不支持

如何判断一块主板是否支持闪存盘启动系统
启动型优盘是采用模拟USB软驱和USB硬盘的方式启动电脑的。只要电脑主板支持USB设备启动,即BIOS的启动选项中有USB-FDD、USB-HDD或是其它类似的选项,就可以使用启动型优盘启动电脑。

第一次在电脑上使用优盘,未出现提示发现新硬件的窗口,驱动程序无法安装
原因可能是:
1、主板usb controller未启用,
解决办法: 在电脑主板BIOS中启用此功能
2、usb controller已经启用但运行不正常,
解决办法: 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通用串行控制器”下的相关设备并刷新。
3、优盘被电脑识别异常,在设备管理器中表现为带有黄色?或!的”其它设备”或”未知设备”,
解决办法: 删除此设备并刷新

大容量的U盘(例如兼具MP3播放器或录音功能的U盘)或移动硬盘在电脑上无**常使用,虽然系统提示找到了未知的USB设备,但无**确识别U盘或移动硬盘
原因可能是:
1. USB接口供电不足: 系统为每个USB接口分配了500mA的最大输出电流,一般的U盘只需要100mA的工作电流,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多数移动硬盘所使用的是普通的2.5英寸硬盘,其工作电流介于500mA~1000mA之间,此时假如仅仅通过USB接口供电,当系统中并无其他USB设备时,那么还是可以勉强使用的,但如果电压不稳的话,就随时可能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使用支持USB 2.0的移动硬盘时,情况最为严重。另外,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使用电池供电,那么USB接口所分配的电量就更小了。
2. 使用了外接的USB 扩展卡: 在笔记本电脑中使用USB 2.0的U盘或移动硬盘时,如果笔记本电脑不支持USB 2.0技术,一般必须通过PCMCIA卡转USB 2.0的扩展卡来间接实现支持,这些扩展卡基本上都采用NEC公司的D720100AGM USB控制芯片,少则提供两个USB 2.0接口,多则提供五个USB 2.0接口,对一般用户而言足够使用了。由于PCMICA接口提供的电源功率比板载USB接口要小,这样就会由于供电不足而导致移动硬盘工作的出现问题。

解决方案:
1) 它从USB连接线上接移动硬盘的一端引出一根转接线,可以插入电脑背后的PS/2接口取电,这里可以比USB接口提供更大的电流输出。
2) 利用电源补偿线(也称“键盘取电线”),如果U盘或移动硬盘的包装盒中提供了选配的电源适配器,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外接电源,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供电不足的情况发生了
当u盘在Windows2000下插入时盘符未见到,或当拔出u盘时盘符未消失的情况下怎么办?
需刷新(Refresh)屏幕, 或按F5,或用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My Computer)的空白处,在弹出菜单即可看到“刷新(Refresh)”选项

为什么将U盘插入电脑会出现两个盘符?
原因可能有:
1)可能是已将U盘分区
2)主板USB端口供电不稳,电压瞬间过高
3)受高压静电冲击
处理办法:若是第一种情况,请将U盘进行格式化;如果是第二、三种情况,请返回厂家维修。
复制文件到U盘的过程中出现蓝屏错误,导致Windows程序中断?
原因可能是:U盘意外拔下,或有其他错误操作, 或松动,
处理办法:重启电脑,再检查U盘内容,是否有丢失或错误,如有则重新进行格式化一遍。
文件已复制到U盘中(可以在双击“可移动磁盘”后,看到复制的内容,并且可以打开文件),但是在转移到另外一台电脑中时却发现可移动磁盘中没有内容
由于操作系统在操作外部磁盘的时候,会开辟一个内存缓存区,许多存取操作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缓存区完成的,所以有时候在复制文件到“可移动磁盘”后虽然在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所复制的文件已经复制到移动磁盘内,并且可以进行任意操作,但是实际上文件并没有真正COPY到磁盘.因此,在COPY完文件后,应该拔下来再次插到电脑里检验一下文件是否真正COPY到闪存盘里。

为什么资料复制到优盘后,用其他电脑打开文件时会出现错误?
是由于存入文件后进行的错误操作造成的。
优盘在误操作后, 会造成存储文件丢失,操作系统中断,甚至造成优盘损坏,误操作有:

在工作指示灯正常存取的时候进行插拔优盘;
迅速反复插拔优盘,由于主机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在主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进行下一步操作会造成系统死机等各问题;
发现错误时(可能是还没反应过来),迅速进行了优盘格式化;
正在格式化,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拔下优盘;
主机USB接口太松,有时能接触到,有时不能接触到;
主机操作系统有病毒,导致系统不稳定和不能正常反应;
向优盘根目录下拷贝文件,当文件数达到200个左右,远未达到优盘标称容量时,有时就提示”磁盘容量已满”,无法继续保存文件
优盘采用FAT文件系统,根目录存放区域是固定的,根据FAT文件系统标准,根目录按msdos8.3格式,理论上最多可存放510个文件(包括目录的数目)。在windows 95 以上操作系统,如果存放的文件(包括目录)是8.3格式,理论上最多可存254个文件(包括目录)。如果不是8.3格式,可存量是变化的,最少可存25个以上。对此问题,可用在优盘根目录下建立多个分类子目录,在子目录下保存文件的办法来解决。
在资源管理器中查看优盘容量时,有些优盘显示容量会比标称值小
是正常的。原因有很多:
1)预置应用软件,占用了一定的优盘空间
2)优盘的实际显示容量,跟优盘的称值有一定的误差,优盘的标称值是标明了优盘采用的FLASH的规格,误差的大小跟采用的技术方案有关,不同型号、不同容量的优盘,误差不尽相同
3)优盘采用的是Flash闪存技术,与软盘及硬盘的磁存储技术不一样。Flash芯片直接影响usb设备的容量及品质。芯片厂商在出厂时芯片容量与所示标称值就有一定的误差,也会导致优盘容量不尽相同。
4) 操作系统识别与硬件设备生产厂商两者容量计算公式上的不同所致。生产厂商为了计算方便,往往设定1KB=1000Bytes、1MB=1000KB、1GB=1000MB。而操作系统则为1KB=1024Bytes、1MB=1024KB、1GB=1024MB。这就产生了存储设备标配容量和实际使用容量出现差异的情况。由此也推算可知128MB优盘的实际容量理论上应为125MB,64MB优盘的容量应该为62.5MB,以此类推。
5)闪存芯片在制造时,允许闪存介质有坏块(Bad Block)的存在,这些坏块不能被使用,也不算做有效容量。
6)与硬盘一样,优盘也是采用FAT文件系统,而FAT文件系统包括MBR主引导分区、FAT文件分配表和ROOT目录区等,这些区域也要占用闪存空间,一般需要占用几百KB。

优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次格式化,其容量竟然会自动变小了
数据写入的时候,闪存芯片内部需要有至少一个物理块(Block)作为交换块使用。这是因为闪存的写操作很特殊,必须是先擦除,然后才能写入数据,而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物理块,但写数据的最小单位却是一个页(Page)。
在闪存的存储单位中,一个物理块包含若干个物理页。因此写数据时,需要有一个空的、可以使用的交换块来存放不需要被擦除的数据。由于闪存的充放电特性,使得它的读写次数有物理上的限制。
通常厂商会在闪盘内部做一个读写次数的计数,当闪存芯片的某个物理存储区块达到读写指定的最高次数时,该块区将被设定为不再使用的区域,所以在极度频繁地使用下,闪盘容量有可能越来越小。
市场上的闪存产品包括两类:1. 未预留缓冲空间的;2. 预留有缓冲空间的。
第一种情况下,由于没有预留空间,闪存在读写时交换块的损耗相当大,于是就会出现容量越来越小的情况。
对于第二种情况,厂商在设计时已经预留部分物理块,比如选择1024个物理块中的1000个作为数据存储使用,其余24个物理块(包括坏块)用作缓冲交换块部分。每次上电后,存储单元的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需要重新对照,交换块并不是固定的某一区块,因而每一个物理块进行读写操作的几率几乎相同,不会出现哪一个物理块过早被损坏的现象。对于预留缓冲空间的闪盘来说,基本不会出现容量越来越小的情况。
不过,目前多数优盘产品已经可以保证擦写百万次以上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