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停止使用

楼主(2011-11-19):
usb无法使用

网友A:
关机直接

网友B:
这是驱动程序有问题所致。

楼主:
1、多刷新几次;不行的话用第二种
2、关闭刚刚用U盘(或MP3,MP4等)并清除记录和列表;再不行用下面的方法,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3、让计算机待机,指示灯熄了之后就可以安全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