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导通于关断问题?

楼主(2011-11-19):
单向可控硅的导通条件: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关断条件:使阳极电流小于最小维持电流以下或反向电压。我的疑问是控制极加正向电压能导通,如果加反向电压能关断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控制极只在可控硅未导通前,起作用。一旦可控硅导通,控制极对可控硅导通与否,不再起作用。

网友B:
现在有一种可关断晶闸管,门极施加反向信号可以使晶闸管关断。但晶闸管电流不能超过一定数值,且门极需要施加比正向触发大得多(数量级以上)的反向信号才可以令晶闸管关断。使用不便,故未获广泛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提供一种这种可控硅的型号吗?

网友B:
6楼:
型号很多。主要生产厂家有 ABB、TOSHIBA、MITSUBISHI 等。
可以用“可关断晶闸管”搜一搜。

网友C:
可关断可控硅很难买到,性价比也不好,需要直流场合使用不如采用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s管的电流达不到,与mos管得区别是不是就是导通时的压降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