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D反相偏压电路

楼主(2011-11-19):
[local]1[/local]
图中的RC作用是什么?做过APD反相偏压的电路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看不见图的
我现在也在搞AP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APD的反相偏压电路,我想请教你下我现在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还有就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APD的反相偏置电路:

这个电路中的RC起什么作用,只起到RC滤波吗?还是起到了图中标示的起到了限流的作用,还有那个R不会对那个电压进行分压吗?如果这个图不正确的话,那您能知道我下正确的接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吗?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lingz2002能留个联系方式讨论讨论吗?

网友B:
RC 滤波的效果要远好于LC滤波,但是前提就是只能用在小电流的场合。
比如MAX232等芯片5V转正负13V的芯片,但是输出电流很小的场合。

可以参考MAX1932的应用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觉得那图中的RC只起到了滤波的作用吗?

网友A:
你的输出是哪个?
OUTA是输出吧
APD是一个电流出来
你加个电阻下来变成电压才能和地比较输出的

网友A:
上面我说是比较输出
或者你是个电流变电压的电路的话
OUTA也是输出吧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RC起什么作用,只起到RC滤波吗?还是起到了图中标示的起到了限流的作用,还有那个R不会对那个电压进行分压吗?如果这个图不正确的话,那您能知道我下正确的接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吗?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
R起到限流作用,C是去耦电容,并不是RC滤波电路。
限流电阻不会对其电压产生分压,APD是光到电流的转换,并不是直接转换成电压(好比一个恒流源中串两个电阻,一个电阻大小变化不会对另一个电阻两端电压产生影响)
集成运放Readout circuit那里正是电流-电压的转换,反馈电阻充当了取样电阻的角色,Vout=-R*I
下面那个图应该是一个典型应用例子

网友A:
把完整点的电路贴出来更好点的
这看不出你为啥没有输出
你要是I/V变化用的话
还有看你加的光脉冲的频率
你先测测1脚有没有输出。
我觉得你要是直接用于比较的话
可以直接用A就行了
没有必要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