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1-11-19):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上一列5.1K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80C51和80C52的引脚图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80C51和80C52引脚是一样的,区别是51基本型,52是增强型!

网友B:
to LZ:

那一列5.1K电阻是上拉电阻,起到上拉电位的作用(特别针对P0口)。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C:
呵呵,51输出高电平能力有限,所以要靠上拉电阻来提供驱动电流,不过这个图是错的,PNP管和NPN管都接反了,楼主你能把他接对么?

网友C:
其实三极管用对了,完全可以不要那一堆上拉电阻,这个设计提醒我们,要动脑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我都焊好元件开始要搭线了,P0口拉高电平点阵行导通,提供高电平。Y拉高电平列导通,提供低电平。我看不出错误啊?你能指出来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把P2口上的5.1K电阻省略了行嘛?因为要搭线实在是太麻烦了。
“三极管用对可以不用上拉电阻”?你能画个简单的图指点我一下吗?
望楼上看到回复能占用您一点时间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C:
这是个系统级思考的问题,不会思考,说明你还停留在模仿别人的设计,不懂原理的级别。

1.为什么原来的图要这样弄,因为74HC154是译码器,译码器只能有1个端口输出低电平,所以上半段三极管不得不用NPN,下半段不得不用PNP,这样上下半段三极管实际上都是射随器,白白吃掉1.4V电源电压。因为上半段用NPN,所以必须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驱动,51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又不够,所以才用上拉电阻来补。

2.所以这个设计亏在那个译码器上,不就是给个片选出来么,为啥一定要用译码器呢?可以考虑

【1】用锁存器74HC373,把P2口做一个复用,外加1根口线来做锁存时钟,因为单片机时钟很快,所以看不出屏幕闪烁滴。(用这个方案,可以PNP管和NPN管对调,上拉电阻全部去掉,屏幕驱动电压增加1.4V,还省3根口线。

【2】用串并转换,74HC595,写个模拟SPI端口(或者串口能腾出来,就用硬的),口线不省,但增加电压和去掉上拉电阻的效果相同。

注意用上面两个方法的时候,驱动信号和片选信号要反过来,就是驱动信号是0点亮,片选信号是1点亮。把码表反个极性就是了。

所以要注意搞懂原理,才能随心所欲啊!

网友C:
再简单一点给楼主说,把上一半三极管直接换成PNP的,驱动极性反一下,上拉可以直接去掉,不过没有锁存器的方法好。

网友D:
LED点阵有二极管不需要限流电阻?

楼主:
8# NE5532 [
楼上强悍,一下就看出来设计是我模仿的。因为我暂时的水平这样简单的线路设计起来也很吃力,见笑了。。
虽然暂时不是很明白,我会先查查资料再来提问。
您的这几句话够我忙活一天了。。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呃,两个射随器一吃电压,再加电阻可能点都点不亮了。

网友E:
说起上拉电阻,他有两个作用,第一:由于P0口是漏极开路输出,所以严格的讲P0口的状态有三种: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而接了上拉电阻后,可以将P0口变为标准IO口(不会出现高阻态的情况,why?仔细体会一下)。而单片机其他端口内部都接了上拉电阻,就是标准IO口。
第二:由于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小(拉电流很小,uA级的),不足以驱动后面的电路。所以接上拉之后,可以加强单片机的拉电流,从而很好的驱动后续电路。 对于上面的电路,如果去除P2口的上拉,那么三极管基极电流会变小,那么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也会变小,所以就不能肯定发射极电流到底能不能驱动后面的点阵(要看点阵的驱动电流要求多大)。不过我觉得不要P2口的上拉应该可以。   建议以后不要用单片机高电平驱动,用低电平驱动比较好,因为单片机的灌电流比拉电流大多了,可以直接驱动LED。           仅供参考~~互相学习

网友C:
老单片机都这样,典型就是51,低电平驱动能力好。不过像PIC之类的CMOS输出都是对称的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可以PNP管和NPN管对调,怎么就能增加1.4v电压?还有用在p2口复用一个373就能省口吗?

网友C:
射随器,输出比输入低一个二极管压降。复用373可以省3个端口。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要是省口还是用595这个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要是省口还是用595这个不错。
引用 网友F:

真用595就直接上3个,3根端口搞定全部,上面的三极管全部都不要了。

网友:
求教5532  提供一下你硬件的学习方法啊  有什么好点的硬件学习书籍么

网友B:
to LZ:

这本就是个范例,先搞懂调通为好,哪怕是不尽完美。设计这东西,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体会。

网友G:
这图画得很漂亮,不知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多干。书看国外教材和厂家的应用笔记、文献之类。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用373还是没觉得省口,能否画个图看看???

网友C:
本本无Protel,看下锁存器是如何工作的就知道了。

网友H:
这楼技术含量比较高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因为373不像595能那样能级联,所以不明白,他怎么能省口,嘿嘿。

网友C:
跟Inter总线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复用的道理一样哈。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那不应该值复用p2,那p1也要复用啊,要不阴极接哪啊?

只复用一个就可以了,要锁存2个也可以,但是除非确实缺这么多口线,否则整麻烦了。或者干脆就串并转换了。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大一的

网友I:
求教5532  提供一下你硬件的学习方法啊  有什么好点的硬件学习书籍么
引用 网友J:

多看别人的设计,多学多做

网友K:
请问一下谁个知道如何结贴!!

网友K:
楼主,你用的是啥软件仿真的!!

网友L:
是上拉电阻。不过看到前辈提出很多建议和改进方案,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