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串口问题?

楼主(2011-11-19):
看数据手册,串口发送和接受要么全用查询,要么全用中断,不能发送用查询,接受用的中断?

网友A:
re LZ:

应该可以中断和查询同用。

楼主:
我看资料没有单独的发送和接收中断,只有一个UART0中断

网友B:
我用过的51串口中断收发都是共用一个入口地址。要中断,收发都用中断方式。

网友A:
我看资料没有单独的发送和接收中断,只有一个UART0中断
引用 楼主:

虽然只有一个中断,但发送和接收各有自己的标志位,可依此判别是发送还是接收。

楼主:
LS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发送用查询,接受用中断,ARM就行!貌似这个片子做不到!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发送用查询,接受用中断,  可以用2道贩子:
      TI_B  BIT 20H.0
      ORG 000B
         NOP
         AJMP START

      ORG 23H
          JBC TI, UART_TI2
          JBC RI, UART_RI
UART_RI:
        ; ........
        ; ........
         RETI
UART_TI2:
         SETB TI2
         RETI

START:
        ACALL UART_INI
        ;.......
        ;......
        CLR RI
        CLR TI
        CLR TI2
        SETB ES
        SETB EA

MAIN_LOOP:
        JNB TI2,  L_100
           CLR TI2
           ACALL UART_OUT
L_100:
         ;.....
         ;......
         LJMP MAIN_LOOP

      END

网友C:
楼上正解。如果主程序中查寻用JNB  TI,$指令,那么连二道贩子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