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12V转5V线性稳压电源电容选择

楼主(2011-11-19):
我想把手头上输出12V的电池转换成5V输出供电,使用的稳压芯片是7805,现在纠结在转换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电容选择上:输入电容应该用几个,分别多大,输出呢?我看了datasheet,它输入只接一个0.33uF电容,输出接一个0.1uF电容。这样可行吗?请大家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就按照一般的电路来接。
输入输出接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B:
要看你的输出电流数, 利用 Ci*Vi > Co*Vo*1.2

楼主:
受教了,谢谢,再问个问题,选择电容的大小是依据什么?与功率有关吗?220uF与0.1uF相差很多。

网友C:
电池供电,LDO效率太低

网友D:
同意5楼看法,应该用DC-DC,电路复杂点,效率高些

楼主:
效率要求不高,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线性电源给数字芯片供电。

网友E(2012-01-08):
你好:

  可以看看下面这篇**,里面有详细的计算方法,输出电容的选择是跟负载电流相关。
http://www.**/dygl/2011/1110/article_8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