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尖峰脉冲干扰频率振荡问题

楼主(2011-11-19):
主要问题使用MP8668时发现尖峰脉冲干扰,测量SW 开关端电感波形,有比电源电压高的,频率振荡输出干扰大加电容也没改善,用过其它的DC-DC电路的前辈,分析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外部补偿要调整设计值要量一下Phase Margin.

网友B:
一般芯片出问题实在搞不定了,都是直接让FAE来搞。
看你的波形是补偿不稳定,可能外围参数问题,也可以PCB layout的问题,也可能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开关开合瞬间产生的尖峰,加FB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