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8 ICD调试

楼主(2011-11-19):
1:为什么有的版本MPLAB 提示须要仿真头 调试 而有的确没有
我用的是MPLAB8.6file:///C:/Documents 没有 但是连接不上
我想 确定是否可以用ICD2 在线调试PIC16F1828

网友A:
20脚及以下的PIC单片机需要仿真头,以避免有限的管脚资源被占用。但连不上估计是你几根线没接好所致

网友B:
在CONFIGRARTION中SELECT DEVICE 可以看到相应的信息!!
  你看一下就知道要不要调试头了

楼主:
MPLAB 8.4版本的提示 要用仿真头  我下了一个MPALAB8.6D确提示不用仿真头

楼主:
搞的我很是郁闷

网友C:
搞的我很是郁闷
引用 网友D:

要,肯定要。

如图。。。

楼主:
我的提示 不要仿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