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式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19):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端可为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信号,那么其中低电平是否一定要为负值呢?”

反了,应该是一定为正值。正负信号的话,电源需要采用正负双电源,另外此电路会有较大的交越失真。

楼主:
那pnp管在什么状态下会导通呢?

网友B:
pnp管的一般判定方法是在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时,处于放大状态即导通状态。即Ueb>0.7V,Uce≥Ueb

网友C:
这是一个驱动电路,PNP主要是放电MOS的栅极,相当于OUT连接一个电容.当SINGAL=0是电容放电

网友D:
如2楼 HWM老师 所言,这种电路称为无输出电容的互补对称放大电路,此电路具有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适合做功率输出级。两个管子交越导通,处于乙类工作状态,但是由于死区电压的存在,会出现交越失真。改进方法:给管子加上一个偏压,避开死区电压(加入二极管),使管子处于甲乙类工作状态,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E:
3906接到地了,输出肯定得不到负电压;

网友F:
输入端可为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信号,那么其中低电平是否一定要为负值呢?

不要求负值,而且,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电平太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输入是方波,那就没有失真的问题了吧?
一直不明白的是pnp管用什么触发让它导通,难道是用输出端的电容存量触发?

网友G:
OUT输出的MOSFET存在结电容,当输入方波为高电平的时候,结电容充电,当输入方波为低电平的时候,
此时,PNP是三极管导通,结电容放电.

网友A:
to 9L:

如果输入的是方波,交越失真确实不明显,因为上下沿相对时间很短。

PNP管的导通状态由其EBC三极的关系确定,BE间加上Vbe还要考察CE间的电压。如果输出是电容耦合,输入电压也不能为负,虽然输出可以是正负对称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