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运放满足应用要求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2011-11-20):
比如,要求运放输入阻抗非常高,压摆率上400v/us(带宽估计至少得100或200M以上)。
FET型的。
若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只能如下2种方案?
1、选择分立元件 实现要求了
2、分立元件和性能稍差点的运放组合完成

疑惑:为什么厂商不做这样的运放呢,是因为这样的运放销量少,用途需求少,而不做吗。

在另外2个滤波器的帖子中,ShakaLeo和HWM不约而同的提到B>f/F ,哈哈,高人!
ShakaLeo专家等级低啊,不常来啊

为什么我悬赏分数变为0 了

网友A:
更快的有AD9631,不过输入电阻只有500k
高速和高阻抗一般是矛盾的

网友B:
同意楼上。高速运放一般是不能有高阻抗的!

楼主:
是啊,现在市场上没有 高速而且还高阻抗的吧。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运放,是做不出来?还是没有销售前途?

若应用需要这样的,通过哪些办法可以解决? 像1楼说的2种方法解决吗?

网友A:
是啊,现在市场上没有 高速而且还高阻抗的吧。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运放,是做不出来?还是没有销售前途?

若应用需要这样的,通过哪些办法可以解决? 像1楼说的2种方法解决吗? ...
引用 楼主:

自己加buffer

因为高速的需要,反馈电阻的阻值也往往不大,没必要做高阻抗
前面说过了,高速和高阻本身就是矛盾的,分布电容减小到一定程度就和几何尺寸有关了

楼主:
对于高阻抗信号源, 解决方案是  单管进行阻抗变换,然后输入放大器进行放大, 对吗?

网友C:
f是频率,1/F是增益,2个相乘就是增益带宽积.
所以就有B>f/F,但要有足够反馈深度,则要B>>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