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Link的时候出现L6218E错误,请假处理

楼主(2011-11-20):
在论坛上拷贝了个程序,相关的头文件,我都加了
在link的时候却出现了
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rvUART_Open (referred from main.o).
这个错误,
也搜索下了,对于STM32出现的是更换个.S文件
但是我用的是M051,在网上还搜不到解决方法

懂的人,帮忙回答下吧。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库函数。不知下载新唐的bsp没有,置顶的帖子里有。

楼主:
彻底明白了,原理我对keil 的头文件概念不清楚。。

网友A:
没加文件编译自然找不到函数的定义。

楼主:
8# hotpower 因为我以前自己写头文件,都只有个.h的,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版主

网友A:
别人的库一般都有头文件的,你必须包含那个头文件才能调用那个函数,再必须加入工程文件中。否则编译器就会出错。

楼主:
恩,是的,好像正规的写法是.h里面是函数的申明,还有些数组类的定义。.C里面是函数的具体内容。

我以前自己写头文件,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h的文件里面。

所以我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谢谢版主的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