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有效减小肖特基二极管 所产生的尖峰 脉冲

楼主(2011-11-20):
如题,比如 SS24 二极管。

楼主:
用示波器 观察 buck后的电路 ,每25us 就3个 尖峰脉冲,后面加了 lc 滤波电路 还是滤不干净,急啊!

网友A:
上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B:
布线时减小回路面积
或者加RC吸收电路

网友C:
一般是共模干扰,加LC是不管用的。如果真是二极管造成的,可以在二极管套磁珠。
还有一个可能是示波器拾取的空间辐射,不是电路中真实存在的。

网友D(2014-12-26):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 观察 buck后的电路 ,每25us 就3个 尖峰脉冲,后面加了 lc 滤波电路 还是滤不干净,急啊! ...

你首先看看是不是芯片的工作模式,我之前也见过DC-DC(BUCK)电路就是工作在这种工作模式的。然后再想对策,仔细看一遍规格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看看是不是芯片的工作模式,我之前也见过DC-DC(BUCK)电路就是工作在这种工作模式的。然后再想对 ...

轻负载工作模式,频率会下降。然后也是周期性的出现尖峰

网友E:
调整二极管的软恢复时间,现在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F:
要努力分清“因”、“果”关系!…
  你所看到的是果!…肖特基不是因!…真是的!

网友G:
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要努力分清“因”、“果”关系!…
  你所看到的是果!…肖特基不是因!…真是的! ...

开关二极管在关段时候有振铃,如果肖特基不是因,请问那是啥?

网友F:
哈哈!…我教你吧!…
  因来自电感回路或驱动波形的某一段“谐振”!自激谐波、或退耦不良:
  肖特基是无源器件!…哼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