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触摸屏与PSOC触摸屏的优缺点

楼主(2011-11-20):
主要有几种类型的触摸屏,它们分别是:电阻式(双层),表面电容式和感应电容式,表面声波式,红外式,以及弯曲波式、有源数字转换器式和光学成像式。它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需要 ITO,比如前三种触摸屏,另一类的结构中不需要 ITO, 比如后几种屏。目前市场上,使用 ITO 材料的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应用最为广泛

楼主:
ITO 是铟锡氧化物的英文缩写,它是一种透明的导电体。通过调整铟和锡的比例,沉积方法,氧化程度以及晶粒的大小可以调整这种物质的性能。薄的ITO材料透明性好,但是阻抗高;厚的ITO材料阻抗低,但是透明性会变差。在PET聚脂薄膜上沉积时,反应温度要下降到 150 度以下,这会导致ITO氧化不完全,之后的应用中ITO会暴露在空气或空气隔层里,它单位面积阻抗因为自氧化而随时间变化。这使得电阻式触摸屏需要经常校正。

        电阻触摸屏的多层结构会导致很大的光损失,对于手持设备通常需要加大背光源来弥补透光性不好的问题,但这样也会增加电池的消耗。电阻式触摸屏的优点是它的屏和控制系统都比较便宜,反应灵敏度也很好。

楼主:
表面电容触摸屏只采用单层的 ITO,当手指触摸屏表面时,就会有一定量的电荷转移到人体。为了恢复这些电荷损失,电荷从屏幕的四角补充进来,各方向补充的电荷量和触摸点的距离成比例,我们可以由此推算出触摸点的位置。表面电容 ITO 涂层通常需要在屏幕的周边加上线性化的金属电极,来减小角落/边缘效应对电场的影响。有时 ITO 涂层下面还会有一个 ITO 屏蔽层,用来阻隔噪音。表面电容触摸屏至少需要校正一次才能使用

楼主:
感应电容触摸屏与表面电容触摸屏相比,可以穿透较厚的覆盖层,而且不需要校正。感应电容式在两层 ITO 涂层上蚀刻出不同的 ITO 模块,需要考虑模块的总阻抗,模块之间的连接线的阻抗,两层 ITO 模块交叉处产生的寄生电容等因素。而且为了检测到手指触摸,ITO 模块的面积应该比手指面积小, 当采用菱形图案时, 对角线长通常控制在 4 到 6 毫米。

楼主:
1. 电容触摸屏只需要触摸,而不需要压力来产生信号。
2. 电容触摸屏在生产后只需要一次或者完全不需要校正,而电阻技术需要常规的校正。
3. 电容方案的寿命会长些,因为电容触摸屏中的部件不需任何移动。电阻触摸屏中,上层的 ITO 薄膜需要足够薄才能有弹性,以便向下弯曲接触到下面的 ITO 薄膜。
4. 电容技术在光损失和系统功耗上优于电阻技术。
5. 选择电容技术还是电阻技术主要取决于触碰屏幕的物体。如果是手指触碰,电容触摸屏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需要触笔,不管是塑料还是金属的,电阻触摸屏可以胜任。电容触摸屏也可以使用触笔,但是需要特制的触笔来配合。(谁有**十能用的触笔??